stm32移植到gd32烧录报错

楼主(2022-07-25):
请教如下问题如何解决:按网上的移植说明修改了flash和时钟部分,烧写程序时移植报错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B8H)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网友A(2023-02-08):
咦,这个错误我还没见过,楼主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B:
好像是你的内存指针定义没对吧

网友C:
楼主可以按照GD的demo,来移植ST的功能,这样就好多了

网友D:
我觉得有可能是基地址没设置对吧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帖子看看,https://blog.csdn.net/Komoreb/article/details/113876127

网友F:
是不是芯片校验出了问题呢?

网友G:
这个可以先把GD的存储里面数据都清掉试试

网友H:
按理来说应该没问题才对啊,楼主可以这样,使用jlink全清一下MCU试试

网友I:
你用的什么烧录工具啊?是STlink么?

网友J:
清掉原来的flash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或者就是你连接不好,重新连接一下

网友K:
把flash全清掉以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