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几个实用的代码片段(附代码例子)

楼主(2022-07-25):
获取CPU温度

应用可以定时获取CPU的温度,比如程序异常崩溃时,我们可能需要分析多方面原因,CPU温度就是其中之一。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define CPU_TEMP_FILE0 "/sys/devices/virtual/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struct cpu_temperature
{
int integer_part;
int decimal_part;
};

typedef struct cpu_temperature cpu_temperature_t;

cpu_temperature_t get_cpu_temperature(const char *_cpu_temp_file)
{
FILE *fp = NULL;
cpu_temperature_t cpu_temperature = {0};
int temp = 0;

fp = fopen(_cpu_temp_file, "r");
if (NULL == fp)
{
  printf("fopen file error\n");
  return cpu_temperature;
}

fscanf(fp, "%d", &temp);
cpu_temperature.integer_part = temp / 1000;
cpu_temperature.decimal_part = temp % 1000 / 100;

fclose(fp);

return cpu_temperature;
}

int main(int arc, char *argv[])
{
cpu_temperature_t cpu_temperature = {0};

cpu_temperature = get_cpu_temperature(CPU_TEMP_FILE0);
printf("cpu_temperature = %d.%d ℃\n", cpu_temperature.integer_part, cpu_temperature.decimal_part);
return 0;
}

运行结果:

楼主:
获取文件大小

有时候我们需要获取某个文件的大小,比如如果需要发送文件里的内容,则需要知道文件的大小。

代码: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long get_file_size(const char *_file_name)
{
    FILE * fp = fopen(_file_name, "r");
    if (NULL == fp)
    {
        printf("fopen error\n");
        return -1;
    }

    fseek(fp, 0L, SEEK_END);
    long size = ftell(fp);
    fclose(fp);

    return size;
}

int main()
{
    #define FILE_NAME  "./get_file_size"
    long file_size = get_file_size(FILE_NAME);
    printf("file_size = %ld\n", file_size);

    return 0;
}

楼主:
获取时间戳

系统时间戳很常用,比如log输出时,可以附带时间戳数据,方便分析。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time.h>

long long get_sys_time_ms(void)
{
    long long time_ms = 0;
    struct timeval sys_current_time;

    gettimeofday(&sys_current_time, NULL);
    time_ms = ((long long)sys_current_time.tv_sec*1000000 + sys_current_time.tv_usec) / 1000;

    return time_ms;
}

int main(int arc, char *argv[])
{
long long cur_sys_time = get_sys_time_ms();

    printf("cur_sys_time = %lld ms\n", cur_sys_time);

return 0;
}

楼主:
获取MAC

MAC地址,有时候会作为设备ID实用,作为设备唯一标识。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t get_netif_mac(const char *_ifr_name, uint8_t *_mac)
{
int32_t    ret = -1;
    struct ifreq   m_ifreq;
    int32_t    sock = 0;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sock < 0)
{
  printf("socket err\r\n");
  goto err;
}

    strcpy(m_ifreq.ifr_name, _ifr_name);

    ret = ioctl(sock,SIOCGIFHWADDR, &m_ifreq);
if (ret < 0)
{
  printf("ioctl err:%d\r\n",ret);
  goto err;
}

    snprintf((char *)_mac, 32, "%02x%02x%02x%02x%02x%02x",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0],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1],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2],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3],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4],
                                                     (uint8_t)m_ifreq.ifr_hwaddr.sa_data[5]);

    return 0;
err:
return -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mac_str[32] = {0};
    get_netif_mac("wlan1", mac_str);
    printf("mac = %s\n", mac_str);

    return 0;
}

楼主:
获取IP

有时候需要获取本机IP进行显示。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t get_local_ip(const char *_ifr_name, char *_ip)
{
int ret = -1;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sin;
    struct ifreq ifr;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if (-1 == sockfd)
    {
        printf("socket error\n");
        return ret;
    }

    strncpy(ifr.ifr_name, _ifr_name, IFNAMSIZ);
    ifr.ifr_name[IFNAMSIZ - 1] = 0;

    if (ioctl(sockfd, SIOCGIFADDR, &ifr) < 0)
    {
        printf("ioctl error\n");
        close(sockfd);
        return ret;
    }

    memcpy(&sin, &ifr.ifr_addr, sizeof(sin));
    int ip_len = snprintf(_ip, 32, "%s", inet_ntoa(sin.sin_addr));

    close(sockfd);
ret = ip_len;

return re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ip_str[32] = {0};
    get_local_ip("wlan1", ip_str);
    printf("ip = %s\n", ip_str);

    return 0;
}

网友A:
确实会经常用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