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 机壳地和数字地接地问题

楼主(2022-07-25):
各位老铁们,有个问题需要求助大家,帮我分析下怎么处理。
我是做打印机的,机器上用的是USB2.0接口,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打印机跟电脑通过带屏蔽的USB线连接,电脑端USB的信号地跟电脑的机壳地是接在一起的,那我打印机设备端,USB的信号地跟机壳地要怎么接?
我目前做法是:
USB信号地通过并联103电容和0R电阻的方式接到打印机主板的数字地上,请问这个有问题?而实际上,这样接我热插拔USB时会造成打印机死机。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样接是否合理。

网友A:
可以使用我们的 USB 隔离型 集线器HUB, 地完全隔离,具有输入输出短路防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