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新的芯片,用串口烧写时,默认的串口是哪两个引脚

楼主(2022-07-25):
hc32f460 新的芯片,用串口烧写时,默认的串口是哪两个引脚?就是没有用func配置的情况下。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在官网文件中找到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与SWD 接口共用的UART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在官网文件中找到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白,感谢。

网友C:
就是第一功能的是吗

网友D:
不是所有串口都可用吗

网友E:
SWD 接口是固定的引脚

网友F:
只能用这个接口吗

网友G:
新的旧的都是固定的引脚

网友H:
都支持哪种烧写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