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基于JScope (HSS 模式)可以图形化显示的调试方法(APM32E103)

楼主(2022-07-25):
#技术资源#
基于JScope (HSS 模式)可以图形化显示的调试方法(APM32E103)

1、关于JScope
           码农在调试测试代码的时候,对于查看数据状态的办法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串口打印信息。但对于查看数据形成的线性的问题时,往往就很麻烦。
    JScope 是 Segger 是推出的一款免费软件。用于MCU运行时,实时显示数据的波形。
    JScope 分为 HSS 和 RTT 两种模式。
        1)HSS 模式直接使用 J-Scope 加载 MDK 或 IAR 的可执行文件即可,操作简单但采样速度较慢;
        2)RTT 模式只需要在用户程序里添加 Segger 的 RTT 组件,操作稍麻烦但是采样速度更快更实用。
2、HSS 模式简介
          HSS 模式比较简单,仅需大家将 MDK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xxx.axf 或者 IAR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xxx.out文件加载到 JScope 软件里面即可。
    硬件连接:使用标准的下载接口(VCC,GND,SWDIO,SWCLK 和 NRST)或三线 JLINK-OB(GND,SWDIO,SWCLK)即可。
    优势:随时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无需用户写目标板代码。
    劣势:相对 RTT 模式 ,采样速度慢,基本固定在 1KHZ 左右,仅适用于变量变化速度低于 1KHZ 的情况。
3、使用方法
      1)Segger 官方下载JScope 软件并安装。
      2)通过MDK 或 IAR生产可执行文件 xx.axf。
      3)新建 JScope 工程。

20952689e51b265f68e8f5ac23754943
3)设置参数
     JLINK接口选择:大家通常使用的JLINK都是USB接口,所以此处选择USB。
     目标器件选择:此处选择APM32xxx。
     目标接口:根据应用程序配置,选择SWD/JTAG均可。本例程选择的SWD,所以这里也选    择  SWD。
     JLINK速度:JLINK速度配置不要太高,这里选择4000kHz。
     模式选择:此处选择HSS。
     选择可执行文件:此处在MDK例程的路径里找到可执行文件(xx.axf)。
     配置完成,点击ok,完成配置。

06d3f5d2edd78e239491c0717965ca1e

4)选择要查看的变量
     A、打勾选中;
     B、点击 ok。

05e32139c7509ae891ebaf14ce6a083f

5)点击上方的红点start,开始运行。

d6f592f0ba7036409b43c13b551426fc
9bef9937fd0091156784e8671f94069e
总结,利用JScope 可以方便查看一下,速度比较慢的变量,可以通过图形更直观的显示。比如 ADC值等

网友A:
什么是JScope

网友B:
JScope 是 Segger 是推出的一款免费软件。用于MCU运行时,实时显示数据的波形。

网友C:
这个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D:
这个软件太棒了,比较不错的软件,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JScope 是什么?

网友E:
APM32E103性能怎么样

网友F:
使用keil调试不好吗

网友G:
J-Scope好用吗

网友H: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I:
JScope是独立的软件吗

网友J(2022-09-05):
jscope是用来在运行时,显示数据的波形的

网友K:
J-Scope软件使用教程有吗

网友L:
Scope是SEGGER公司推出的

网友M:
J-Scope是J-link的功能之一 吧

网友N:
调试单片机可以选择keil仿真

网友O:
JScope是什么软件

网友P:
使用Jlink+JScope显示波形。

网友Q:
Jscope 可以看结构体变量吗

网友J:
JScope 是干嘛的?

网友R(2022-10-05):
学习了,空了试试看。

网友S:
Jlink+JScope显示波形

网友T:
JScope的人机交互,缩放的时候到处跑

网友U:
升级之后被检测出了是盗版jlink 哈哈哈

网友E:
RTT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方式

网友V:
J-Scope是J-link的功能之一的

网友W:
必须使用jlink吗

网友U:
物尽其用,分享的一个很棒的工具

网友X:
J-Scope可以以类似示波器的方式显示多个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