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急求,MM32可以用ST link下载吗?

楼主(2022-07-25):
keil中 找不到SW 设备?
连线没问题,请教各路高手支招,多谢!!!

网友A(2022-09-10):
内核也一样,很大可能是可以

网友B:
ST-LINK可以的 。

网友C:
好像可以的

网友D:
STM32 ST-LINK 没有问题。

网友E:
J-LINK 可以下载

网友F:
内核相同,可以的

网友G(2022-10-14):
好像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H:
其实你可以把STlink改成DAPlink,网上有固件的

网友I:
估计不行,因为Stlink会读芯片的参数型号之类的

网友J:
建议你还是买个仿真器吧,这样能靠谱点

网友K:
连线没问题估计也烧录不进去,因为烧录时会校验的

网友L:
Jlink没问题,STlink没有用过,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官方吧

网友M:
内核一样估计也不能烧录的,这不是一个系列的,而且会读取唯一ID的

网友N:
你网上找找,STlink转成DAPlink,可以烧MM32的

网友O:
你这还不如用ISP烧录呢,支持串口下载的

网友P:
STlink可以烧录兼容ST的芯片,其他不行

网友Q:
我之前测试过,烧录不完全兼容ST的芯片,会提示芯片不对的信息

网友R:
下载器的兼容性还是很大的,jlink可以烧录很多的程序

网友S:
MM32可以用ST link下载的,问题不大。

网友T:
contex-m3都可以通过stlink下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