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间不准确

楼主(2022-07-25):
GD32F310的芯片,使用RTC做时间显示,发现时间走着走着就不对,将时间打印出来,发现有时间计数重复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10251817\QQ\WinTemp\RichOle\26DB7(5%M`3UEPF3X1`Y~EE.png

网友A:
你这是你的本地路径,啥也看不见

网友B:
没明白所以然

网友C:
用的外部时钟还是内部?

网友D:
读取时间之前,需要等一次时钟同步,用rtc_register_sync_wait()这个函数,否则读出的时间可能是没有更新的

网友E:
不会不准,查配置,或者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