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无感驱动电机咔咔响而且梯形波后边断截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25):
我最近用MM32003的MCU做无感控制,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出来的波形相位是正常的,呈电角度120度。但是驱动波形就变了样,后边一截尽然断了,导致电机速度开高一点就咔咔响。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导致发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2022-09-10):
电机堵转后的现象是什么样

网友B:
卡卡响,是震动,还是机械?

网友C:
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D:
堵转后有什么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