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关于DMA UART的 接收问题?

楼主(2022-07-25):
DM, TE, ar
我想请问一个有关于DMA UART接收问题
如果说今天指定DMA数量为10
然后我设定UART 变数为RXBuff[];
接者我传送端这边送出资料可能不会刚好10Byte 有可能只送送出6Bytec或7Byte之类的
每次接收时我希望他能从RXBuff第0个位置开始接收 也就是RXBuff[0]可以起始收资料
请问这有办法做得到吗
因为我参考范例这边
CNDTR 重新給值 因為這樣才能一直接收">我试者改 DMA_CHx->CNDTR 重新给值 因为这样才能一直接收
可是数值通常超过数量之后回归到RxBuff[0]时 资料就断掉了
想说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样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了

网友A(2022-10-14):
就是说,你想使用DMA不定长收数据是么

网友B:
这个可以用定时器实现判断收的数据是不是一起的

网友C:
你看看程序,串口程序有没有超时接收处理的功能啊?

网友D:
正常应该是像你说的那样得清一下吧,是不是你读取串口数据会自动清楚的呀,具体得看一下设置

网友E:
一般情况是用定时器的方式去检测两个数据的时长,比如大于10ms就算是2条数据

网友F:
你网上找找不定长收数据的demo吧,就知道怎么走比较好了

网友G:
串口程序有没有超时接收处理的功能

网友H(2022-11-19):
收到的数据不定长吧

网友I:
可以用定时器实现判断收的数据是不是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