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和BLM32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07-25):
MM32和BLM32是什么关系?两家的手册为一样?

网友A:
两家的手册是一样的?

网友B(2022-09-16):
没啥关系吧

网友C(2022-12-06):
应该不是一家的啊

网友D:
按理来说,这是2个厂家的MCU才对

网友E:
可能是一家从另一家购买的MCU吧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完全兼容啊?

网友G:
可能是两个芯片完全兼容呗,用谁手册都是一样的

网友H:
之前我也遇到过APM可以参考ST的手册的

网友I:
也许是内核一样,寄存器一样,外设一样吧

网友J:
这俩应该是没啥关系,是2个厂家呢

网友K:
你问问他家的技术也许能知道吧

网友L:
现在很多MCU都是可以互相兼容的,所以一个手册也是无所谓的,都正常的

网友M:
或许是两家的MCU是完全兼容的了

网友N:
BLM是哪个厂家?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O:
是不是就是一种巧合?比如2个汽车的外壳完全一样,但实际厂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