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有没有人调过F0板子的oled啊,显示不了啊

楼主(2022-07-25):
同样的程序,放到我自己f1的板子上就没有问题,好奇怪啊...搞了一下午,是自己画的板子,测过没有虚焊的。昨晚还搞了我一晚上的18b20...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B:
看一下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C:
估计有可能是走线的问题

网友D:
能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E:
屏幕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F:
使用的是串口屏吗

网友G:
这个屏不难吧,电路查一下

网友H(2022-08-30):
检查一下电压电路把

网友I:
是串口屏吗?

网友J:
如果是软件IIC,那就只能看硬件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I:
检查下电压

网友K(2022-10-15):
oled屏应该是标准的外设吧,看看程序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