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INIBOARD开发板硬件问题

楼主(2022-07-25):
PB7排针焊盘与MM32F103的PB7引脚,我用万用表检测,好像是断路没有接通

网友A:
别好像,认真测试一下

网友B:
对啊,认真测一下,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C:
拿着原理图,拿着万用表

网友D(2022-12-06):
你看看是不是有排针之类的,可以短接啊?

网友E:
开发板啊?你看看他家的原理图呗,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F:
有的引脚属实是断开的,需要用短路帽接上才行

网友G:
按理俩说,官方的开发板不会这么开玩笑的,估计是哪块有短路帽吧,没给你接而已

网友H:
我记得之前沁恒也有这么设计的,就是LED接在一个排针上,你要想点灯,需要杜邦线或者短路帽接上才行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找一下他家的资料,上面有原理图,对着看看

网友J:
有没有电路板的使用说明啊?按理来说应该有吧

网友K:
那基本就是断开的,但是吧,你需要用杜邦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L:
你的PB7接的是啥啊?是不是LED灯之类的啊

网友M:
那你换块板子,看看是不是也不通啊?

网友N:
有相关PCB板图片嘛?量的哪里上图和原理图最能说明东西

网友O:
楼主有原理图嘛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给确认一下问题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原理图嘛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给确认一下问题点

楼上说的有道理,其实就是这么一说,大家都是盲猜,什么关键信息都没有,正常情况下就不应该出问题的呢

网友Q(2023-01-05):
这个测试的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R:
是不是有排针之类的,可以短接啊

网友S:
测试的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T:
这个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S:
miniboard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U:
这个PB7引脚引出来了吗

网友V:
可能是存在虚焊的情况呢。

网友W:
这个对着原理图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