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高压放大器使用函数波产生器当输入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7-25):
使用函数波产生器当输入,HA-820A的Monitor 端子直接接到示波器观测,放大实况。

1、将函数波形产生器的频率设定在0 ~ 400 KHz。 (频率超过不会对 HA-820A产生任何破坏,但输出会压缩及变形)

2、波形选择不受限制。

3、振幅原则是限缩在10 Vp-p(±5Vp) , 但20 Vp-p(±10Vp) 以内输入也是安全的,可是放大器的最大输出仍保持800Vp-p,超过将会被剪裁,输入超过±10V或者输出超过±400V,则会触发保护,关闭输出并锁定,当输入和输出都恢复正常范围时,按下旋钮可解除锁定。

4、使用Cable线(BP-250) 将Monitor 端子与示波器连结,示波器显示的振幅 x 100倍就是HA-820A的Output实况输出。

5、Monitor 端子最大输出仅±4Vp,不会对任何的示波器造成损坏,请放心使用。

6、AMPL输入直流增益设置(放大倍数)。旋转旋钮跳转到此选项,点击旋钮进入设置,旋钮每转动一格根据不同的旋转速度改变放大倍数0.05/0.5/5,设置立即生效,再次点击旋钮退出设置,双击旋钮放大倍数快速置0。最大可放大100倍,放大倍数服从带宽衰减规律,输入信号频率为400kHz时,设定放大倍数100,实际放大倍数只有约70。设定的放大倍数应保证输出峰值不超过选定的输出范围。

7、Offset setting输出加偏置电压。旋转旋钮跳转到此选项,点击旋钮进入设置,旋钮每转动一格根据不同的旋转速度改变0.2V/2V/20V,从而可以精细调节和快速大范围调节。设置立即生效,再次点击旋钮退出设置,双击旋钮设置快速置0。可获得最大值 +/-400VDC的改变,但设定的加偏电压应保证输出峰值不超过选定的输出范围。

8、Range setting 输出范围设置。旋转旋钮跳转到此选项,点击旋钮切换输出范围。“±250V”或“±400V”可选,设置过程输出会被关闭。

9、Rout 输出电阻设置。旋转旋钮跳转到此选项,点击旋钮切换输出。“10Ω”或“5KΩ”可选,设置过程输出会被关闭。

10、OUTPUT 输出状态显示。“OFF”表示输出关闭,内部断开连接;“ON”表示输出打开,内部接通连接;“注意感叹号”表示异常锁定,输出关闭,内部断开连接,并且输出按钮无效,异常解除后,按下旋钮可清除锁定。

11、其它设置。长按旋钮进入其它设置,可设置屏幕亮度、蜂鸣器音量、双击识别速度。

HA-820A数显高压放大器连续输出电流最大值达到 100mA,还有输出保护开关,当选择保护输出时能确保本机不会外部短路,或外部电压反馈而损坏,因此可大幅降低不良率,延长本机的使用寿命。电压放大增益高达 100倍,0.05 倍步进调节,可输出 0V ~800Vp-p, 频宽高达 400KHz(基准电压 400Vp-p 输出),非常适合半导体高压驱动、TFT 产业高压驱动、各种高压工程、微机电工程、奈米科技、压电材料驱动、静电科技工程、生医检测工程等应用;也很适合当作函数波形产生器的波形放大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