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CAN通讯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103C8T6的CAN通讯时间间隔是多少?每两个数据帧之间,应该间隔多长时间发送?还有配置的使用遇到一个问题,如果连续发送的时候,没有应答,会提示发送异常,然后整个CAN通讯就瘫痪了,以后再也无法发送数据了,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22-08-27):
这时间间隔跟你协议数据有关的

网友B:
时间间隔这个不是靠你协议定义的么?

网友C:
你想多久发就可以多久发的吧,这个时间没有要求

网友D:
配置的时候估计没有应答就应该判断硬件掉线了的

网友E:
那估计是你的协议出了问题吧

网友F:
你可以这样,CAN异常之后,就重新配置can试试

网友G:
这个can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发送多了没应答还有发送异常的提示?

网友H:
你可以看看can的配置方面吧,应该有异常复位的操作吧

网友I:
我觉得这个跟UDP采用4G模块通讯的一样,掉线就只能重启服务才行

网友J:
. 重启应该能解决吧,但是应该不能重启硬件,最好是重启CAN部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