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程序运行异常求解答

楼主(2022-07-25):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10ms中断
{

        Key_Scan();
      count++;
    if (0<count<=800)
    {
         Lcd_BLA=0;

    }
        else ;

        if(800<count<1000)
        {
             Lcd_BLA=1;
        }
        else
            ;
        if(count>=1000)
        {
              count=0;
        }
        else
            ;
}

理论值是不是  Lcd_BLA=0  执行  8秒

   Lcd_BLA=1  执行  2秒

单步调试 count=2时     Lcd_BLA=1

网友A:
时钟配置的问题?

网友B:
中断函数太冗杂了

网友C:
会不会中断嵌套了啊

网友D:
单步语句执行了两秒?

网友E:
键盘扫描函数里边有啥代码

网友F:
把中断函数处理的干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