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USB_HOST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429的USB_HOST,支持的U盘最大容量是多少?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现在U盘都是3.0或3.1接口的了,咱们的还是2.0的接口,那么使用的话读取的最大容量是多少呢?为什么有的U盘没法识别呢?是应该修改驱动库吗?还是?SD卡如果转了USB是用SD卡读取,还是用USB读取呢?求大佬帮忙。

网友A(2022-08-27):
对,USB2.0接口的了

网友B:
最大我测试过128G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忘记了,好像很大,至少64G的吧

网友D:
U盘无法识别可能是U盘的格式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E:
应该不是修改库,可能需要换U

网友F:
SD卡转USB肯定是USB读取啊

网友G:
建议SD直接用SD的接口读,速度快

网友H:
F4的支持好像很大的U盘呢,官方好像说32G还是64G来着

网友I:
最大应该是很大,之前测试拿32G测试的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J:
一般是U盘的格式有要求,如果格式不对,是识别不了U盘的

网友K:
应该需要进一步确认, 是USB设备枚举没过, 还是文件系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