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gt6的CRC校验问题

楼主(2022-07-25):
stm32f429zgt6的CRC校验为什么和我们正常用的不一样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设置啊?还是说算法有区别啊?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2-08-26):
不是吧,ST的这个CRC是算法库

网友B:
算法应该没有啥区别吧,我觉得是没啥区别

网友C:
都可以用啊,你要用硬件CRC加密,就用硬件CRC解密就行了

网友D:
你看看,能不能看到CRC库的底层函数啊?

网友E:
你想解决啥?和你的CRC完全一致?

网友F:
我觉得也没必要解决吧,就用同一个库实现加密解密校验就行吧

网友G:
没用过硬件的CRC校验,是有啥问题么?

网友H:
你说正常的用是怎么用呀?

网友I:
好像没啥特殊设置吧,我记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J:
你看看数据手册,关于调用CRC方面吧

网友K:
你看看 数据翻转配置方面是否一致,经常有人这个地方产生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