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10的RTC如何选用时钟源为内部IRC

楼主(2022-07-25):
华大HC32L110的RTC如何选用时钟源为内部IRC,求如何配置。求例程。

网友A:
加载内部RCL为32768 ,使能内部RCL, RTC时钟选择内部RCL

网友B:
默认的是内部的时钟源吗

网友C:
寄存器的相应位 设置正确就好

网友D:
对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E:
请问 IRC是什么时钟源

网友F:
按照图示配置即可

网友G:
irc是什么?

网友H(2023-02-04):
这个不是使用外部的晶振比较准确吗

网友I:
RTC时钟源可选HSE,LSE,HSI或LSI。

网友J:
要看懂HC32L110手册中的时钟系统结构图

网友K:
为什么要选择内部 时钟呢

网友L:
用外部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