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读取FLASH

楼主(2022-07-25):
我们外部有一个存储芯片W25Q256,现在要读取他里面的数据和写入数据,看大家用的驱动都是spi的,但是手册上是有QSPI的,这个QSPI在103上有吗?还是说需要其他芯片啊?大家谁用过啊?QSPI和spi有什么区别啊?速度能差多少啊?

网友A(2022-08-26):
就是QSPI好像是6根线

网友B:
这个STM32F103VCT6是不支持QSPI的

网友C:
我知道QSPI好像ESP32是有

网友D:
这个qspi好像会传输速度更快

网友E:
速度估计能差很多吧

网友F:
区别就是速度吧,但是肯定也是不兼容的了

网友G:
对啊,大多数MCU都是SPI的呀

网友H:
难道W25Q256还支持QSPI啊?

网友I:
QSPI103上应该还是没有的

网友J:
估计就是差速度,其他应该不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