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芯片移植FreeRTOS

楼主(2022-07-25):
这是我移植后的程序,时钟节拍中断这一段就是打不了断点,代码优先级也设置为0了 也没用
但其实时钟节拍中断是有一直进行的,程序有进去的。

上面这张图,我在xTaskIncrementTick()函数中打了断点,进行检测,发现程序是有一直进时钟节拍中断的。
虽然打不了断点影响不了我后续的操作,但很好奇,为什么会打不了断点!

网友A(2022-09-12):
有些位置是不能打断点的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IDE

网友C:
把代码优化等级调到0。重新编译再下载。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钟节拍中断函数有多个定义,程序只执行其中一个定义。

网友D:
断点的位置换一下试试

网友E(2022-10-13):
所谓超级简单的移植方法就是使用了CMSIS-FreeRTOS软件包,加上Keil5的RTE功能

网友F:
附带移植教程和移植成功后的源吧

网友G:
可以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吗

网友H:
有没有谁将freertos移植到visual gdb上

网友I:
支持UI比较好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J:
只要把一个全局定时器、中断控制、堆栈设置挂上了,再针对初始化修改修改启动代码,一切OK!这个比Ucos还简单

网友:
FreeRTOS与LwIP联合移植怎么样

网友K:
以最基本的源码作为移植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