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用华大HC32L130MCU的ADC模块监测电源电压

楼主(2022-07-25):
代码怎么编写,需要测电压跟电流,一秒钟扫描一次。
怎么用华大HC32L130MCU的ADC模块监测电源电压

网友A:
参照例程

网友B(2022-09-01):
L130有LVD模块,可以检测Vcc,可以设置当Vcc低于一定阈值,可以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网友C:
ADC的例程不难吧

网友D:
电流用采样电阻转换位电压

网友E:
电流采样不好弄,一般都是测量电压的,在电源加上采样电阻,然后量采样电阻的电压。

网友E:
如果是移动电源,还有一个方案,增加一个电量计,不过对单节和多节电池有要求。

网友F:
我也想学习学习,感觉要先设计电路才行!

网友G:
ADC采样,电源电压分压

网友H:
找一下例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