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57 linux学习相关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MP157三个内核是怎么通讯的啊?我看了正点原子讲的,越听越糊涂,有没有明白点的讲解啊?比如M4的内核是如何与A内核通讯的,这个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A(2022-08-26):
没研究过,不过应该是内部有总线的吧

网友B:
一般都是用AHB啥的这种总线通讯的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面是有说明的

网友D:
多看看视频呗,估计是有总线在里面

网友E: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次,好像是用内部总线实现通讯,但是具体咋操作,我就不记得了

网友F: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的呀,ST的技术支持

网友G:
当然复杂了啊,一般情况双核就比较麻烦了,这还有个三核

网友H:
这仨内核是不是引脚也复用了啊?

网友I:
很好奇,为啥要有这种多核的MCU

网友J:
是啊,感觉MP157的设计是个很大的工程

网友K(2022-11-02):
芯片都是载体,最终还是设备间通讯,信息交互,多从数据手册里面获取需要的东西

网友L:
内部应该是有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