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关于华大单片机的几点说明

楼主(2022-07-25):
华大单片机部分单片机swd与串口复用,程序上电后不要立即初始化复用的串口,或者把SWD复用为普通的串口,需要稍加延时,不然下次烧写程序不能用swd了;还有isp下载,不能使用复用SWD的串口,串口的模式注意有一个tb8,多机通讯才使用,普通模式用不上。

楼主:
华大超低功耗单片机还是挺厉害的,不要小看了,性价比贼高。稳定性需要中国的工程师一起努力,反馈,会越来越好。至于有的说官方库,没有stm32的库好用,这个官方库,有一定寄存器底子的,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想直接上手就能用,数据手册多看看就好了。华大单片机的复位脚能够复用为普通io口,但是只能作为输入,不能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大超低功耗单片机还是挺厉害的,不要小看了,性价比贼高。稳定性需要中国的工程师一起努力,反馈,会越来 ...

库确实问题不少,新旧版本命名规则不统一,缩写没有规律可言,也没有对应的手册解释。文件结构层次比较乱

网友B:
一般延时多久可以用啊

网友C:
多机通讯分主从吗

网友D:
那新版本应该兼容旧版本啊

网友E:
希望技术支持也一直能跟上

网友F:
其实还是后续的支持没有跟上的原因

网友G:
复位引脚的说明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