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103VCT6 的低功耗能到多少呢?进入低功耗需要配置什么吗?是否需要把所有引脚拉低?还是进入高阻?还是说芯片内部会自动的把这些都做了,唤醒的话该如何,有没有相关的配置步骤啊?比如我需要怎么进入,怎么退出,唤醒的方式都有哪些?

网友A(2022-08-25):
可以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

网友B:
待机模式可实现 STM32的最低功耗。

网友C:
配置低功耗,就是不运行了。

网友D:
这个功耗比较大了。

网友E:
STM32F103内部RTC低功耗唤醒

网友F:
这个低功耗的话,不是太好

网友G:
一般情况低功耗是需要配置的,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就行

网友H:
也不是需要所有引脚拉低

网友I:
一般都是悬空是可以的

网友J:
好像是配置成高阻态就行吧,把IO,就不让它有漏电流就行

网友K:
唤醒一般可以用外部触发唤醒和定时唤醒,都行

网友L:
退出的话需要唤醒的啊,定时呗,通过RTC

网友M:
如果想极致的低功耗的话,是需要把IO配置的

网友N:
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唤醒的,就PA0就行

网友O:
一般都是使用STM32L系列做低功耗产品,F系列的低功耗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