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可以控制无刷电机吗?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103VCt6 可以控制无刷电机吗?有没有具体的配置步骤啊?都说六步换向,是说的啥意思啊?如果要控制无刷电机的话,电流该如何采集呢?是采集一路电流?还是采集三路电流呢?有没有相关的说明啊?我看B站都开始有视频了,咱们这里是不是增加点相关资料啊?比如说该如何使用,外部电路该怎么做?

网友A(2022-08-26):
当然可以啦,可以控制无刷的

网友A:
这个需要MOS和驱动芯片的

网友B:
六步换向我是不知道了,可能是对电机控制的一种说法术语吧

网友C:
电流通过采样电阻采集就行

网友D:
这个电流用正常的ADC采集就行

网友E:
对,采集三路电流

网友F:
你可以找ST的电机驱动方案和程序代码,看一看

网友G:
对啊,去B站学学呗,上面很多资料的

网友G:
属实现在对电机驱动方面资料不是太多

网友H:
外部电路一般都是MOS做驱动的

网友I(2023-02-23):
可以驱动电调去控制无刷电机,对于一些刚接触电调、无刷电机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J(2024-07-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K: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L: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M: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N: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O: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P: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Q: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