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429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啊?我看网上说是180Mhz,这里的180Mhz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处理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还是说心跳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呢?从底层逻辑看,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呢?那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比如说是不是会引起功耗增加?

网友A(2022-08-25):
F4一般是168/180M都可以吧

网友B:
对,就是单片机的运行速度

网友C:
肯定是优缺点啊,频率越高,对系统的稳定性就要求越高

网友D:
这个功耗肯定和频率成正比的

网友E:
当然是频率越高越好,处理速度越快呢

网友F:
F429好像是180M的主频吧

网友G:
主频就是处理指令的时间啊

网友H:
主频越高属实会增加功耗的

网友I:
主频也不是越高越好的

网友J:
看架构,不然也不会有主频限制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