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的并行数据处理

楼主(2022-07-25):
如果要外扩RAM的话,STM32F103VCT6有没有对应的引脚啊?对比NXP的1788,该如何操作,因为我们用1788是有对应的引脚的,直接配置就是,那么STM32F103VCT6有没有啊?看数据手册好像是没有,各位大佬有没有用过的,该怎么做?

网友A(2022-08-24):
一般可以用FSMC,就可以用其接口

网友B:
外扩的话,看你接口是啥样的

网友C:
都是并口吧,用FSMC呗

网友D:
普通IO也行,但是好像会慢一些

网友E:
外扩就用FSMC就行了,我之前做过,很好用

网友F:
用啊,用FSMC啊

网友G:
你看你存储是啥接口呗,一般都是并口是吧

网友H:
你先了解一下ST的存储外置,FSMC操作

网友I:
有的有的,你看ST的芯片存储规划就知道了

网友J:
一般情况都是用FSMC,或者你直接用IO链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