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做jlink

楼主(2022-07-25):
我看官方的开发板都是带SWD的调试,那么请问一下这个驱动是开源的吗?怎么感觉直接烧写进去,就可以当jlink用,如果我想自己做一个jlink的话该怎么做呢?需要怎么学习吗?

网友A:
那就是做 DPA LINK  是开源的,可以找找,很多资料的。

网友B:
你网上搜索JLINK OB就好了

网友C:
学习倒是不用,毕竟也没有源码

网友D:
你只能通过固件的方式烧录,电路是开源的

网友E:
JlinkOB,也就是板载jlink的意思,这个是开源的

网友F:
学习也学不到什么,学习画电路板还可以

网友G:
驱动SWD协议是开源的,你去GitHub上能找到

网友H:
如果想做jlink估计费劲,你可以做STlink或者DAPlink

网友I:
没必要学习的,网上现成的很多的

网友J:
你想做jlink就先找个电路板,然后找到固件,自己就能生产了

网友K:
没必要啊,买一个才多钱,自己做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