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103C8T6怎么驱动步进电机啊?我们现在有三种方案,第一种L297+L298控制步进电机,需要方向信号,PWM和使能信号,这里的PWM的占空比一般选多大啊?有没有知道的大佬?第二种方案是用DRV8825这个芯片也是需要这三个信号,还是不懂占空比是多大,也没有相关资料,第三种是用TMC的5160这个是SPI或者串口的通讯方式,那么SPI的频率是多少啊?有没有清楚的?

网友A(2022-08-25):
PWM的占空比跟你想要的速度有关系的

网友B:
你可以先按百分之五十来测试呗

网友C:
第二种好像也比较费劲呢,这种一般是由芯片说明来说的

网友D:
SPI的频率如果用硬件的SPI的话,9M是可以的

网友E:
没用过后两种,但是第一种我觉得占空比你随便设置一个就行吧

网友F:
8825好像是专门驱动器吧,是不是?

网友G:
SPI我都是用硬件的SPI,你用正常配置试试呗

网友H:
话说,这SPI的频率芯片手册没写么?

网友I:
你看看芯片的时序表,应该就能知道了

网友J:
占空比可能是调速度的,所以你正常配置小点试试,慢慢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