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GUI库移植

楼主(2022-07-25):
GUI的库移植,用STM32F103C8T6+FREERTOS,感觉内存不够啊?移植过去就卡死了,这是为啥啊?是不是C8T6就不配有GUI啊?

网友A:
看来是这样的

网友B:
你可以采用裸跑的形式啊

网友C:
本来STM32F103的存储就很小,你跑系统还要加GUI啊?

网友D:
你换个GUI占用小点的库不就行了么

网友E:
你可以考虑换个大点的MCU就好了

网友F:
考虑外置flash呀,是不是能好些呢

网友G:
GUI本身占用资源就很大

网友H:
你是不是屏也很大啊?占用的数据有些多了吧

网友I:
也不是啊,你换个GUI库呗,占用资源小点的库

网友J:
我觉得也不是,C8T6也还可以,但是你可能需要将RTOS系统删掉了

网友K:
是,一般都采用裸跑+GUI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