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内部flash

楼主(2022-07-25):
大家好,我在使用STM32F103C8T6的时候,参考正点原子的,读写内部flash的方法,发现在读取或者写入的时候,会有异常数据出现,这是为啥啊?是正点原子的例程有问题,还是咱们的芯片FLASH就是坏的啊?不能让别人进行读写?

网友A:
参考的正点原子程序是不是103系列的

网友B(2023-03-07):
如何用stm32cubemx 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网友C:
STM32的Flash有读写次数和寿命的限制。

网友D:
烧写到STM32内部FLASH指定扇区 。

网友E:
stm32的固件库提供了两个函数,一个是写入32bit的,一个是写入16bit的,如果是8bit的数据,就凑成16或32位的再写入。

网友F:
写入flash的代入地址要合法,也就是在正确范围内

网友G:
是不是写入失败了呀啊

网友H:
芯片flash都有保护功能

网友I:
STM32如何读写芯片内部FLASH,要存几个变量?

网友J: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一步一步调试吧。

网友K:
你直接调试的时候就能看的。

网友L:
跑的是例程吗?型号一致吗?地址是在芯片的范围内吗?

网友M:
使用Flash模块调用Flash操作函数,大概顺序是先解锁flash,在擦除,接着写入,最后在上锁的顺序。

网友N:
stm32 如何知道数据是否被写入了内部flash

网友N:
用flash相关函数写入到片内flash即可。

网友O:
stm读写flash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P:
stm32写flash一定要擦除一页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stm32cubemx 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不能吧,只能初始化外设或时钟

网友R:
能用STM32单片机片内FLASH做成超小U盘吗?

网友S:
要注意的事情片内flash比较小,写入不要超过范围的。

网友T:
stm32写内部flash需要延迟吗

网友U:
可以读取 stm32芯片内的FLASH程序代码吗

网友V:
是不是地址超过flash地址了?

网友W:
不能吧,只能初始化外设或时钟

网友X:
不可能是i坏的

网友Y:
写入后延时一段时间试试

网友Z: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一步一步调试吧

网友AA:
要先解锁flash

网友AB(2023-07-04):
跑的是例程吗?

网友AC:
型号一致吗?

网友AD:
地址是在芯片的范围内吗?

网友AE:
估量是步伐有問題,一步一步调试吧。

网友AF:
刻录写入stm32内部闪存指定扇区。

网友Y:
有时候超过flash容量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网友AG:
Stm32,如何知道数据是否写入到内部闪存

网友AH:
写入flash到合法的地址,这是在正确的范围内

网友K:
是不是写不及格啊

网友AI:
怎么用stm32cubemx,设置,flash读写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V:
直接用的他们的例程烧录的吗?

网友J:
Stm32写闪存必须擦除一个页面

网友AJ:
Flash芯片具有保护功能

网友L:
Stm32如何读写内部闪存芯片,放几个变量?

网友AK:
内部flash的寿命有多长啊?

网友AL:
引用 网友R:
能用STM32单片机片内FLASH做成超小U盘吗?

可以的,同样的读写flash及文件系统

网友Y:
正点原子是用的f103吗?

网友AM:
cubeMX只能配置初始化,逻辑还是要自己写的

网友AA:
正点原子有c8t6的教程吗?

网友AN:
读写时序中能按位读出吗?

网友G: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Z(2023-10-25):
STM32的Flash有读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AO(2023-12-10):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P: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AO: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Q: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AR: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S: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AT: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AU: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AV: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W: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