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网口问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429ZGT6的网口能用吗?为什么我现在移植上lawip以后不能正常使用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懂的大佬?数据没法进行正常读写,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说明程序有问题三

网友B:
这个,你看这个芯片是否带网络功能啊?

网友C:
如果这个芯片带网络功能才能好用啊,不带的话你移植也不是很OK的啊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使用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

网友E:
为啥不好用啊?你程序能否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F:
你初始化OK不呢?

网友G:
电路是否保证OK啊?

网友H:
应该是支持的,我看我的电路板上没有专门的网络芯片呢

网友I:
没有正常读写的话,硬件连接之类的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J:
可能你要先保证硬件正常,才能考虑程序这块了

网友K:
你初始化返回的是啥?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