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F103开发工具除了用keil和IAR还有没有其他开发工具呢?

楼主(2022-07-25):
您好,请问一下,现在STM32F103的芯片开发,除了使用keil和IAR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开发工具,比如国产的,或者免费的

网友A:
ST自家的STM32CUBEIDE

网友B:
gcc,一般在linux环境开发会用到

网友C:
ST自己家的STM32CUBEIDE

网友D(2023-02-24):
Keil5或者STM32CubeIDE,CLion

网友E(2023-05-14):
STM32Nucleo 开发板拥有mbedTM功能

网友F:
Keil 最传统的stm32开发软件。可以使用标准库也可以使用HAL库

网友G:
一般STM32用两种软件,Keil RealView MDK和IAR For ARM系列

网友H:
stm32一般使用的是keil编译比较多,IAR开发STM32也可以

网友I:
也可以用vscode

网友:
keil强在能够软件仿真,辅助功能强大。

网友J:
常用的IDE有Keil、IAR和TrueSTUDIO等。

网友K:
silicon只是集成开发环境界面,不包含编译器,编译器需要自己单独下载或使用Keil的正式版编译器。

网友L:
推荐的是VScode+Keil Assistant插件

网友M:
最好用公司提供的或免费的开发环境

网友N:
一般就是keil MDK,最好的就是IAR for stm32

网友O:
Platformio:vscode的一个插件IDE

网友P:
开始用keil,后来工作使用IAR,使用IAR的时间更长

网友Q:
GCC + Vscode 搭建 STM32 开发环境

网友R:
目前STM32开发最广泛、最常用的开发环境是MDK和IAR两种

网友S(2024-01-17):
不如来试试我的编辑器,免费,免安装,免配置,便携,开箱即用。
带全系列STM32Cube SDK和GCC 13.2.1工具链的整合包只有 131MB
https://www.ed-x.cn/versions/edx-with-stm32cube.7z

最近添加了对STM32CubeMX的支持。

网友T(2024-05-2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U: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V: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W: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X: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Y: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Z: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AA: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AB: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