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使用HAL库

楼主(2022-07-25):
一直在使用标准库,突然领导来了一句让使用HAL库开发程序,以后再开发,都要统一使用HAL库,以前没用过,请问一下,这个库和标准库比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学习的话, 有没有对应的例程可以参考的?该如何学习呢?

网友A:
HAL库要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B(2022-10-06):
下载ST官方的STM32CUBEMX,B站教程很多,原理与标注库差不多,我也是标准库转HAL的

网友C:
简单,看看官方帮助文档,轻松

网友D(2022-11-13):
HAL库跟STM32CUBEMX工具配合得好。

网友E:
hal库和标准库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hal库可移植性比较好

网友G:
使用stm32cubemx的hal库

网友H: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I:
hal库有图形化配置,开发应该更简单些

网友J:
学习使用STM32CubeMX工具, HAL库相比标准外设库难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