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芯片如何利用swd接口使用RttViewer查看log输出

楼主(2022-07-25):
RT。Stm32和GD32都可以使用swd接口直接通过Jlink的RttViewer来查看打印输出,这样很方便一是打印速度快,二是直接使用下载口不再使用串口来查看。三是如果有图形或者数据分析要求可以通过rttviewer将数据上传到pc,pc端可以使用qt或者其他软件打开tcp端口直接获取实时数据很方便。但是我使用n32G430芯片的时候能下载程序,就是不能通过下载口通过rttviewer来查看log输出。

网友A(2022-11-05):
没有用过Jlink的RttViewer,都是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B:
rtt用起来非常简单的。

网友C:
直接printf不好用吗?

网友D:
我这里有说,可以试试,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3438&page=1#pid13099382

网友C:
直接串口输出就行。

网友E:
RTT通过swd口读取对应内存地址的数据

网友F:
n32G430打印log--使用J-Link RTT Viewer

网友G:
推荐串口printf输出的

网友H(2022-12-05):
如果使用SWD接口进行日志打印,那么你可以使用J-Link RTT Viewer或者RTTClient来显示日志,二者选其一即可。

网友I:
你可以将串口映射到printf上的。

网友H:
这个只能使用j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