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短距离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2022-07-25):
最近刷到一个视频,里面是讲的短距离无线通讯技术,无接触是通讯,虽然距离短,但很有实际意义,如果再加上无线充电技术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个无线通讯的摄像头,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就是短距离无线通信和无线充电,如果有的话,通讯的带宽是多少?速率是多少?无线通讯的话,效率又是多少?

网友A(点评):
题主说的应该是“无源无线摄像头”。我在汽车生产线上看到过无线充电设备,作用距离大约20CM。

网友B:
有没有参考资料或者视频?

网友C:
WIFI和蓝牙不就是短距离无线通讯嘛,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你是想要无线充电功能+通讯的方式来做无源摄像头,不现实。
第一:目前的无线充效率不高,距离越远,负载能力越小。所以目前你有见过几米远的无线充电器吗?
第二:你要的有点类似RFID的功能,你看看ID卡就是通过线圈感应取电工作的;可是,这种方式一般是FSK调制,数据频率不高,带宽也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