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低功耗产品问题咨询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要做低功耗产品,平时的时候没有任何动作,就是在待机,等到接收到无线命令以后,就唤醒,我们使用STM32F103做的产品,待机功耗是20mA,太大了,能不能有其他的方案呢?最近听说L系列是专门为低功耗设计的,那么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无线模块需要不停的休眠,唤醒,然后再加上主芯片的休眠唤醒,能不能做到十几个微安的低功耗?无线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WiFi的方案,是不是要换成其他的呢?

网友A:
看下L系列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