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模拟串口

楼主(2022-07-25):
现在我们使用的串口超过硬件串口了,想用引脚模拟几个串口,该怎么做啊?有没有合适的方案呢?因为各个串口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没办法复用,但是引脚还有一些,能不能用硬件模拟串口呢?该如何模拟呢?

网友A(2022-08-25):
有总线拓展串口的芯片,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么驱动没有,你可以先看看手册,看看怎么驱动它

网友C:
一般都是官方提供的,你找找驱动器的厂家看看

网友D:
这驱动没听过啊,是不是普通IO就行啊

网友E:
硬件串口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F: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啊?

网友G:
这不是ST的驱动器么?ST的应该有驱动参考吧

网友H:
就普通IO接入就行吧,估计跟2003差不多

网友I:
看看手册估计很简单吧,毕竟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呀

网友J:
官方没有资料么?可以找找看

网友K:
你看看L298N或者2003的,这俩不都是能驱动步进电机么

网友L:
正常IO就行,然后把时序弄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自带串口,为什么要模拟呢?

网友(2022-11-03):
模拟串口,是需要定时器的配合的。

网友N:
官方那边看看

网友O:
模拟串口不好弄,容易被干扰,而且不稳定。

网友P:
能用硬件最好用硬件,模拟的话往外发还好做,接收比较难做。

网友Q:
正常IO就行,然后把时序弄对就行了

网友R:
就普通IO接入就行吧

网友S:
有总线拓展串口的芯片,是可以

网友T:
有总线拓展串口的就行

网友Q:
应该普通io口就可以

网友U:
可以外扩多个串口模块。

网友V:
模拟很好做啊,很简单,我硬件串口6个+模拟串口5个,毫无压力!115200  完全没问题的!关键是你要理解串口!

网友W:
这个可以使用usb hid实现的 。

网友X:
这个可以用普通的io口实现吗?

网友Y:
硬件串口存在问题吗?

网友S:
用普通io应该就i可以吧

网友Z(2024-06-23):
都是模拟io了应该直接使用IO就可以,具体算法还得进行编写

网友AA(2024-07-31):
如果需要9600波特率的串口通信,可以配置定时器的中断或PWM输出以匹配波特率的时间间隔。

网友AA:
模拟串口的代码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的逻辑。这通常涉及到控制GPIO的高低电平,并使用定时器中断来生成适当的时间间隔。

网友AB:
建议直接使用专门的通讯芯片进行设计

网友AC:
STM32F103可使用标准外设库实现模拟串口通信,通过配置USART参数、读写寄存器等步骤实现数据收发。注意配置引脚和时钟,确保稳定通信。

网友AD:
模拟串行端口很难使用,容易受到干扰,而且不稳定。

网友P:
建议直接使用专用通信芯片进行设计

网友AE:
最好是用硬件配硬件,模拟也容易做,接收比较难做。

网友AF:
只是正常的io,然后获得正确的时间

网友AG:
实现错误检测机制,如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等。
在发生错误时,采取适当的恢复措施,如重传数据。

网友AH:
实现一定的错误检测机制,如奇偶校验错误、帧错误等,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I: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发送和接收,确保中断服务程序(ISR)尽可能简洁高效。
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复杂的操作,以免影响实时性能。

网友AJ:
模拟串口可能会影响微控制器的性能,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需要考虑优化代码以减少CPU负载。

网友AK:
一个带总线扩展串口的芯片,是的

网友AL:
实现一定的错误检测机制,如奇偶错误,帧错误,以及相应的处理。

网友AM:
在发送数据时,逐位将数据移位输出到TX引脚,并在每个位之间插入适当的延时。
在接收数据时,逐位读取RX引脚的状态,并根据波特率计时器来同步数据的接收。

网友AN:
选择两个GPIO引脚分别作为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 这两个引脚没有与其他外设冲突,并且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

网友AO:
用io口可以模拟吗

网友AP: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试工具来检查模拟串口的信号质量。

网友AQ:
如果波特率设置过高,而定时器的配置无法满足,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者在发送数据时,没有等待上一次发送完成就发送新数据,可能导致数据混乱。

网友AR:
只是简单的木卫一,然后得到正确的时间,

网友AS:
对于TX引脚,通常设置为输出模式(GPIO_MODE_OUTPUT_PP);对于RX引脚,通常设置为输入模式(GPIO_MODE_INPUT)(使用内部上拉电阻可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T:
尽量优化模拟串口的代码

网友AU:
模拟串行端口会影响微控制器的性能,尤其是在高速通信时。

网友AV:
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模拟串口的波特率时钟。定时器中断发生时,发送或接收一位数据。

网友AW:
实现适当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以减少数据丢失的风险。
使用环形缓冲区或其他高效的数据结构来管理数据流。

网友AN:
在发送数据时,确保在每个数据位之间插入适当的延迟,以满足波特率要求。

网友AX:
尝试优化模拟串行端口的代码,

网友AY:
在发送数据时,在数据位之前添加一个起始位(通常是低电平),在数据位之后添加一个或多个停止位(通常是高电平)。
在接收数据时,检测起始位并根据波特率计时器来同步数据的接收,直到接收到停止位。

网友AH:
选择定时器:选择一个空闲的定时器来生成波特率时钟。
配置定时器: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以产生正确的波特率。

网友AZ:
定义数据帧的格式,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和可选的奇偶校验位。

网友BA:
在接收数据时,可能需要添加软件滤波以去除噪声干扰。

网友M:
STM32F103有多个USART/UART接口

网友BA:
在接收模式下,需要定时采集GPIO引脚的电平。采用过采样技术可以有效地消除噪声,即在一个位持续时间内多次采样,然后取多数值作为最终结果。

网友BB:
在接收数据时,需要检测起始位,并在每个数据位的中间时刻采样数据,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BC:
如果使用奇偶校验,则需要计算接收到的数据位的奇偶性并与校验位进行比较

网友BD:
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精确控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间。

网友BE: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并正确配置其预分频器、自动重载值等参数,以达到期望的波特率。
注意定时器的计数模式,确保与模拟串口的通信协议匹配。

网友BF(2024-11-1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G: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BH: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BI: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BJ: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BK: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BL: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BM: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BN: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