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Loader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BootLoader是啥意思啊?刚开始学习,领导就让加一个BootLoader进去,使用网络下载到主板里,其实是用串口下载,因为用了一个网口转串口芯片,然后通过这个芯片进行程序升级,有没有大神了解的啊?比如我该如何写一个boot,一个APP,应该怎么区分呢?内存到是有很多,RAM够用,现在就是不会写,也没有思路,大家帮帮忙呢啊

网友A:
MCU内部自带的一个bootloader

网友B:
BOOTLOADER是一种引导程序

网友C:
BootLoader可以理解为一种程序,是可以实现程序升级的一种IAP

网友D:
你领导的意思应该是让你实现在线升级哈

网友E:
你想实现串口升级呗,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F:
就是将要升级的程序,存在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运行BootLoader将程序写在单片机中,实现程序升级

网友G:
网上很多例子的,你找几个学学就好了

网友H:
我觉得就是想实现网络升级,你可能还需要对数据存储这块进行处理一下

网友I:
就是运行个升级程序嘛,现在网上有好多,什么串口升级,网口升级的

网友J:
BootLoader就是升级引导程序,运行它就会将固定的程序数据烧录在单片机之中

网友K:
APP就正常业务程序,BOOT就是引导程序

网友L:
stm32f1系列cube库里有例程,有说明文档。

STM32Cube_FW_F1_V1.8.4\Projects\STM3210E_EVAL\Applications\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