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启动方式

楼主(2022-07-25):
因为刚使用这个芯片,103的启动方式感觉好复杂啊,什么从内存启动,从RAM启动从ROM启动,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讲解一下啊,我对硬件不太懂

网友A:
哪有好复杂,自己没有理解。

网友B:
这个一般项目都是应用不到的,就把boot0设置0就行了

网友C: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大多数开发都应用不到

网友D:
一般都是有BootLoader或者是外部ram才会涉及的

网友E:
也不需要懂的,就 正常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F:
基本上就是程序跳转啊 ,会考虑这个

网友G:
这个学习STM32的第一章就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H:
你去网上找找教学视频,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I:
一般都默认的,就用boot配置就好了

网友J:
还有从flash启动的呢,都是配置一下就好

网友K:
这个看你代码咋应用的,一般都是主闪存存储器被设为启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