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做智能锁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STM32F103智能锁的案例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发现读取时间,一直是乱码,用的驱动也没有问题,就不是知道为啥总出错,使用的时钟芯片是 PCF8563T,不知道为啥总是读取的不正确,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或者驱动可以参考一下的啊?

网友A(2022-08-24):
你说的乱码是通过仿真查出来的么?

网友B:
一般情况I2C也不会出现乱码啊,如果是,那就是时序错了

网友C:
你的PCF8563T的硬件确保没有问题是么?

网友D:
这个你用软件模拟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读出时间呗

网友E:
我觉得是你代码驱动出了问题呢

网友F:
你先保证你的PCF的驱动是没问题的,这样才行

网友G:
感觉你I2C应该没错啊,能读数据,那你看看是不是时序错了呀

网友H:
网上是有关于这个例程的,但是大多数是软件模拟实现的

网友I:
我觉得I2C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毕竟你配置都能读数据了

网友J:
乱码是啥样的,是有某字段是错的,还是都错了啊?

网友K:
能模拟,但是不建议,很麻烦的

网友L:
你可以用SPI转串口啊,有这个方案的

网友M:
ST的芯片有很多串口的啊,至少三个,你都用没了?

网友N:
可以用模拟转换的,但是速度可能就很低

网友O:
你可以用SPI扩展的,就很好用

网友P:
你换成I2C或者SPI的接口呗,难道外设都是串口的?

网友Q:
如果都是串口的,你可以选择485接入,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组网了

网友I:
属实,串口不够用是比较麻烦的,你可以寻找多串口的MCU,也可以用SPI扩展串口使用

网友A:
不是很建议使用模拟的串口,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