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智能锁问题

楼主(2022-07-25):
使用STM32F103C8T6做智能锁,需要显示时间、状态等信息,使用的屏幕是用的IIC接口,我直接用的硬件IIC,开始读取还正确,但是偶尔就会有错误,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呢?还是怎么了?

网友A(2022-08-24):
你屏幕可以不用读取吧,直接发送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属实,ST的硬件I2C好像是有点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用软件模拟的I2C啊

网友D:
你说的偶尔错误,是指的什么方面的错误啊?

网友E:
一般情况是配置问题,或者就是外部干扰导致的

网友F:
你遇到错误之后,屏不能工作了么?

网友G:
你用软件模拟的I2C吧,速度也不慢

网友H: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你的时序不对呢

网友I:
既然偶尔错误,建议还是换成普通的软件I2C吧

网友J:
配置咋配置的啊,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