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额温枪

楼主(2022-07-25):
各位大佬好,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是额温枪的项目,精度要到0.01℃,测量范围0-45℃,需要做一个屏幕来显示实时温度,进行数据的上传,有大佬知道该怎么做无线通讯的吗?这种温度的数据传输该怎么做啊?网上有说用WiFi的,我看咱们的芯片有lora的,是不是直接用lora就可以了?主芯片就可以不用103的了?

网友A(2022-08-30):
无线的话,可以用蓝牙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B:
Wifi也行,但是lora不建议哈

网友C:
STM32F103没有lora的功能啊

网友D:
看你无线要与谁对接呢?

网友E:
这个数据上传是传到哪里?看看距离有多远呀?

网友F:
Wifi倒是也可以,但是wifi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呢

网友G:
精度这么高呢啊,用的什么传感器方案啊?

网友H:
无线还得看你要传输的距离,和现有的条件,分析一下才行

网友I:
我觉得wifi就可以了,可以加个路由器就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了

网友J:
这种上传数据一般都是传到手机上吧,手机的话建议就蓝牙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