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读取红外数据

楼主(2022-07-25):
有没有大佬做过红外数据的读取相关的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总是读取到一半的数据就没有了,该怎么办啊?程序是用freertos的,是不是任务分配的不合理啊?还是怎么了,请大佬指导

网友A(2022-08-30):
如怀疑任务分配不合理,可以用任务调度的检测函数实现检测一下

网友B:
你看看任务的使用情况呗

网友C:
不应该不合理吧,不合理的话也不能运行的稳定啊

网友D:
是不是定时这块时间留的少了

网友E:
我做过红外读取,但是没用操作系统

网友F:
那你把任务分配的大一点呗

网友G:
感觉像定时器的事儿呢

网友H:
你用什么方式读取红外数据的啊

网友I:
是红外遥控这种么?数据量大不大?

网友I:
把代码工程发出来,帮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