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一键开关机

楼主(2022-07-25):
我们的项目使用的是103的芯片,使用引脚做一键开关机的方案,但是发现总有问题,要么就是开机后无法关机,要么是关机后无法开机,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例程,让参考一下的啊?

网友A(2022-08-28):
你这是啥需求,用自锁开关可不可以?

网友B:
使用MCU实现自锁开关的功能啊?

网友C:
MOS是可以的,我记得有这个方案

网友D:
网上很多意见开机启动的方案呀

网友E:
你用个电平保持电路可能就行了

网友F:
这种你说的开机无法关机是啥情况?

网友G:
你的开关机是用继电器还是用啥方案了啊

网友H:
可以把你电路发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I:
做过啊,我是用继电器实现的

网友J:
我见过就模拟自锁开关那种,就行,你可以找找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