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请问航顺有F103VF或者更大存储的MCU么?

楼主(2022-07-25):
有个项目,由于之前做的产品都是采用的是STM32F103VFT6实现的,请问航顺有F103VF或者更大存储的MCU么?如果能直接替代更好,想知道航顺是否有这种方案

网友A:
估计这种都没有吧,存储要求太大了

网友B:
你为啥要这么大的存储啊,很贵的

网友C:
航顺应该最大是VE吧

网友D:
估计航顺是没有的,你可以直接电联代理商

网友E:
你要这么大的flash是做什么?外置不OK么?

网友F:
航顺不仅没有,就国产的很多都没有这要求啊

网友G:
建议还是外置flash吧,能好一些

网友H:
VE的行,VF的我问过也没有

网友I:
建议你还是另辟方案吧,VF不太行的

网友J:
航顺应该是没有吧,官网没看到呀

网友K(2022-11-11):
需要推荐的话,可+Q2853158147

网友L:
32F103,请联系17520541676

网友M(2023-01-03):
为啥要这么大的存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