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字电源方案

楼主(2022-07-25):
最近我们用到了一个控制器,控制方式是电压驱动,啥意思呢,就是不同的电压,来完成不同的动作,所以就要做一个数控电压源,我们参考了TI的例子,使用GPIO口,产生一个pwm信号,来控制FB引脚的电压值,通过控制FB引脚来输出不同的电压,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PWM的占空比该怎么算,有了解的大佬吗?输出电压如果用PID控制的话,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采样电阻,来采集输出的电压

网友A(2022-08-28):
PWM的占空比要根据你控制FB引脚的芯片来说吧

网友B:
占空比看你电源芯片的要求呗

网友C:
每个电源的需求不一样,占空比和频率都不一样的

网友D:
一般占空比50就可以吧

网友E:
属实需要有采样电阻的,不然就出问题了

网友F:
PID算法还可以做电控啊,很猛啊

网友G:
是要有电阻采样,实时知道电压状态的

网友H:
当然要采集电压,这样才能调出稳定可靠的电压喽

网友I:
其实不用PID控制也行,就固定几组PWM数就行

网友J:
我觉得采样电阻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