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读取模拟量异常

楼主(2022-07-25):
使用了8路ADC同时读取8路的模拟量,采用DMA搬运的方式,发现读取到的数据,有的正常,有的异常,这是为什么啊?难道不能同时采集8路的模拟信号吗?

网友A(2022-08-26):
只要所选ADC有8个通道,并支持DMA是没问题的。

你这里其实也不是同时转换,只是多通道扫描 次第转换吧。

至于数据的正确性,还跟你的各个采样通道的实际情况有关,尤其采样时间跟输入阻抗要匹配。

网友B:
按理来说是可以实现多通道采集的

网友C:
这个没做过多通道,但是一般情况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是不是数据冲突了啊?

网友E:
你可以这样,将代码发出来帮你瞅瞅

网友F:
应该可以同时采集八路的模拟信号啊?

网友G:
你说有的正常,有的异常是啥情况?

网友H:
ADC有数据采集的时间的,你时间得分配清楚吧

网友I:
DMA应该不会这样吧,不是不占用MCU的时间么

网友E:
没遇到过,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J:
大概是可以采集多路的,你是不是IO分配有点问题呢?

网友K(2023-02-23):
按道理说STM32的每个ADC有数条复用模拟输入通道

网友L(2024-03-30):
ADC采样时序可能存在问题,导致不同通道的采样时间不一致

网友L:
如果ADC输入信号受到电源噪声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部分通道的采样数据异常

网友M(2024-07-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N: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O: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P: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Q: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