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用STM32F407进行正弦波信号的频率测量?

楼主(2022-07-25):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用STM32F407进行正弦波信号的频率测量?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A(2022-08-25):
使用fft静思园。

网友B:
转换为方波信号。

网友:
采样计算最高点吧。

网友C:
测量频率其实就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以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测量脉冲数的

网友E: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用波形转换测试一下

网友F:
一般都是用运放,将正弦波处理一下才能测量

网友G:
频率嘛,计数就可以啦,就用运放将正弦波转换一下就行

网友H:
这个挺简单的,你网上搜一下正弦波转换就好了

网友I:
我们之前做过频率计,就是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计数脉冲

网友J:
网上你搜频率计就行

网友K:
这不就是做个频率计么,转换波形

网友L:
一般情况都是用波形转换,转换成可以触发的脉冲就好

网友M(2023-02-23):
只测频率的话,可以先用比较器把正弦转成方波

网友N(2024-07-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O: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P: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Q: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R: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