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正弦波峰峰值测量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正弦波的峰峰值怎么测量呢?如果有干扰信号的情况下,该如何滤除杂波呢?

网友A(2022-08-28):
干扰的话,就要看是什么干扰了,需要用对应的方法去除杂波的

网友B:
峰值测量可以用峰值检波电路+ADC采集实现吧

网友C:
单片机能实现么?我也想知道

网友D:
一般情况应该能用运放实现吧

网友E:
这种可能会涉及到模拟电路,建议楼主去找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才行

网友F:
没做过这方面的设计,是不是需要将正弦波转换成矩形波,在通过运放实现测量才行呢?

网友G:
滤除杂波我知道,用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你要分析一下杂波的成分,比如高频噪声还是什么噪声,然后再对应的实现滤波

网友I:
你在电路上实现干扰信号屏蔽呗

网友J:
杂波就通过滤波器去除就行,其实也可以用屏蔽罩,降低干扰发生